BGA

楼主(2010-01-10):
问下各位,做BGA时焊盘上锡点掉了怎么处理啊?

网友:
少的话,飞线,多的话,板废了吧

网友:
首先你要信心  掉的点  你看看有没有连线  有的是数据线  没有的一般为地线  地线是不用接的   用刀子刮开短线的地方把这条线整个刮出来  然后用漆包线接上   最后用绝缘漆做好绝缘  如果你没工具你就放弃吧

网友:
有的空脚不用补焊盘,如果有线的话,用漆包线接好,打上绿油就好,这是个非常细致的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