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260上电时序 进!!

楼主(2010-01-10):
E260 3V_P 电压是开机后有的  还是开机之前就有的   ?

  机器是这样的,之前花屏,使用风枪加焊了下板载内存之后不触发了。。。莫名其妙的不加电了
把所有板载内存去下之后仍然不加电 ,COMS电池放电依然,怀疑IO是不是被吹虚汗了 ,由于离的比较近, 加焊IO  H8无果  ~~~。

现在无短路,待机电流0.05  ---2秒后逐渐到  0.03 , 按下开关又到0.05   2秒后又到0.03   ,开关有电压 5V        现在待机时测量H8晶振无起振电压   H8无3V_p供电 ,IO 也无3V_p供电   如果3V是开机后有的那就搞不清了    那H8和IO无3V如何待机啊 ?    特求助各位大侠!#11            另:3V_P 和5V_P供电采用LT3728       19V供电到芯片23脚正常

网友:
你先看一下  SYS5V 和SYS 3V   有没有  正常是应该有的  这机器一定要有3V   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