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f1n的机器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0-01-10):
一台SONY PCG-6F1N的本本。。通电,待机电流0.01正常,按开机电流上到0.3左右就掉了。。。把CPU下了就不掉了。。上CPU把CPU供电的管跟芯片给加热了就可以开机。。。等到机器放了一天冷却。第二天再开还是同样的现象。。哪位兄弟知道是哪里问题。出来帮帮忙把。。。另求谁有
给传份。。。
cpu
芯片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CPU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查下CPU外围和供电无件吧

网友:
把CPU供电滤波电容全部换掉试试。CPU核心供电IC拆下来重装。

网友:
换掉CPU的滤波电容,最好在加焊一下供电芯片

网友:
用加热法试试给各供电电容加热后加电 也许可以开机跑码

网友:
S系列的机器吧,把CPU座子背面的几个二极管换一下试试看行不行。好像就在放电按钮旁边。

网友:
呵呵 把全套MOS管换了看看 上次修太老机器怎么也修不出来 突然脑子进水吧管子全换了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