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gm2621-lf芯片驱动不了宽屏

楼主(2010-01-10):
驱动板gm2621-lf芯片驱动不了宽屏,我的显示器是飞利浦190EW8的开不了机,经检查电源正常,驱动板问题,拿了一块通用的驱动板换上去花瓶,怎么跳线都不行,大家有什么高招。

网友:
直接跳线的没用过 另外像跳线的板也不是100%都能行的,但写程序的一定可以,因为它是对应不同的屏写不同的程序,,,

网友:
对啊,刷一下就好,什么板子啊

网友:
不同的驱动板的MCU内置的分辨率的模式不同,所以才可能出现不支持的现象,请检查一下你的通用主控板内置的分辨率模式是否与液晶屏的最佳显示模式对应,否则刷啥样的程序都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