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是白光926原装的吗

楼主(2010-01-10):
这个变压器是白光926原装的吗?而不是平时看到的ORIEX品牌的。还有这个哪一边是接220V的呢?

网友:
量绕组的电阻,初极220V电阻大,次极24V电阻小的多.926变压器就是这样的.我看3线头这边是接220V的,2线头接24V,你量下电阻看看.

网友:
麻烦树叉老师看下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因该是真的,926分日本产的,还有新加坡的,用ORIEX都是在日本生产的,而新加坡的926我没看过,可能是你这种的。

这是一个用926变压器改装的942

网友:
树叉老师,你上次不是说926的变压器不可以改装在942吗?

网友:
绝对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