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上的4925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0-01-10):
请问高压上的4925可以用什么代替?
多彩15寸上的 只能修好 超薄的
超薄

网友:
标示如下:
CQ
L19B

网友:
要么传个图,,要么再说清楚点,,,是不是8脚的元件呀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它,,,,,,

网友:
如是是8脚的元件,,,那型号就应当是SI4925

网友:
4606 4511 4503都可以

网友:
楼上搞错了吧?楼主的是双P沟的。具体怎么代要看手上有什么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