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7S5A不过内存显示DE或C8

楼主(2010-01-10):
接修一块ECS462主板,故障:不显.上测试卡显示DE.有时C8.按步骤进行测DDR第7脚2.47V,基准:1.27.放SD内存显示D4.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内存槽会不会影响呢?请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去掉后不插内存试下  显示什么    CPU座上信号和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块主板年代久了,尤其是CPU附近电容问题老化了,我搞过几片,不过该板超频很好喲

网友:
换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其他的都正常...因为是突然不开机的.先换供电的MOS管试试...

网友:
先把cpu外频跳线调好,看你的u外频是多少。在查桥和内存供电,桥有虚焊的可能喔。

网友:
没有外频的跳线,刷BIOS,换I/O,加焊桥也是一样故障....不知道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