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怪现象!电脑里出现有广播的声音?

楼主(2010-01-10):
我同学的电脑是中国联通收费用的,他给我说电脑里有广播的声音,而且不定时出现,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在百度里搜索有的说是音响质量不好,或者是傍边有强信号干扰,但是旁边卖电脑店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是头次遇到,高手们帮助解决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
电脑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也是有广播的声音,后来发现是音响在作怪。

网友:
中毒了 上下毒试试吧

网友:
有干扰信号吧。应该不是病毒。

网友:
难道是带FM调频的电脑

网友:
我在电话里 听到过

网友:
是有干扰啊,嘿嘿我还没见过带fm的电脑……

网友:
估计是QQ炫铃照成的。

网友:
没听到过无法给你解答 不好意思 我以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之前碰到过。之前猪猪猫有个XP,GHOST版的会有这种现象。系统里有个进程会时不时发出声音。只要你把那进程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真牛. ... 汗!

网友:
外星人在和他对话吧,

网友:
我碰到过使用某款2.0音箱时,能听见广播的声音,印象中从前创新的PC Works 2.1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应该可以确定是音响问题 以前碰到过 换个别的音响就好了
他的那个音响拿到别的地方去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音箱问题!抗干扰不行

网友:
是不是你朋友那个音箱很差啊 这样应该和系统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玩笑话(你的电脑见鬼了),没碰到过,看看回复学习下

网友:
电感感应 中波信号。

网友:
换音响试试吧,音响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开始还以为哪个人的手机干扰的,但就找不到信号源在什么地方

网友:
头一次听说,怎么没人能解释啊

网友:
理论上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系统问题, 个人感觉,请检查系统进程,结束不熟悉的系统进程,

网友:
中毒了 我见过我同学的电脑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2010-03-07):
应该是音箱的问题吧,有没有换个音箱试试呢

网友:
看一下声卡的设置吧,或者重新装下最新版的声卡驱动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
很正常啊 我学校里的门禁系统都有收音机啊 只是信号干扰而已

网友:
先听听声音是否清楚。有多大的声音。如果不是很清楚就是音箱的事。有广播干扰。如果声音非常清楚就你MP3音乐一样。那应该是电脑里运行什么程序了。可以用任务管理器或是360任务管理等软件一个个的排查。

网友(2010-06-27):
是干扰 加个独立声卡试试

网友A:
要么说软件在做怪,要么说硬件的原因。

网友:
没听到过无法给你解答

网友:
这个干扰的……可能是他家电话、手机什么的

网友:
是外界信号的干扰造成的,音频系统经常会出现这种干扰,尤其是质量差的音箱。用耳机试试。

网友A:
换音箱应该就没问题了 要不就换个声卡驱动

网友:
呵呵,有可能是音箱的音频线有问题,换一条试下!

网友:
很正常的,我好多年前有个耳机,不接电,直接接上就有广播声音
用LM386做功放,增益设置的比较高的话,用手摸输入脚,就有收音机声音的,很多小的差的喇叭,用的功放恰好是LM386,这个时候要是输入端地线断路,再加上声卡芯片的放大功能,刚刚就成了一台简单收音机了

网友:
有意思!
到底是什么问提????
期待答案!!!

网友:
有干扰吧 干扰的是音响 和电脑没关系
我用MP3+音响 也 碰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干扰了,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先杀一下毒,在装个系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话说·今天也奇怪··出现了干扰信号的嗞嗞声·

网友:
使用"超级兔子"和"360安全卫士"进行查杀和优化设置与IE修复,另外可手动修复一下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