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上的桥和笔记本上的能通用吗?

楼主(2010-01-10):
做维修时难免会出现备件不足的时候,比如说桥吧   手头边没有同型号的桥,有块台式的板的桥一样,那能不能拆下来用到笔记本上呢?

网友:
台式主板的桥好像是没有跟笔记本主板桥同型号的。如果BGA型号(包括尾号)完全一致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你看型号,型号一样就可以

网友:
做维修时难免会出现备件不足的时候,比如说桥吧   手头边没有同型号的桥,有块台式的板的桥一样,那能不能拆下来用到笔记本上呢?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那种用台机料的笔记本吧  那当然可以用了  你没看那样的机器CPU 内存都是用的台机的  丑陋极了

网友:
只知道南桥  有一样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基本上不能通用
以前我用一个一模一样的上起也不行的

网友:
有极少数笔记本用的台式机的桥,如果是这种那当然可以换,如果不是,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根据经验是不可以的。

网友:
有个别的可以! 例如:DB能用DBM代替!

网友:
外观和型号一样可代换!

网友:
呵呵,这个应该主要看型号吧?

网友:
有个别的本本板子可以和台式机互换,比如一些神州的本本板子,LZ注意观察

网友:
我想那些廉价的用台式机配件的本子当然可以用。以为它本身只是小一号的台式机

网友:
型号一样就可以

网友:
有个别的可以! 例如:DB能用DBM代替!
引用 网友B:

我顺便问一下兄弟反过来可以吗?前者应该是台机的桥,不过台机桥有一个DBL可不可以代换DBM和DB?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说不好你真能找到同型号的呢
电脑更新这么快也不无可能

网友:
应该是不能带用的

网友:
一次在看电视,神州的老总说为什么神州的东西会便宜些?因为他们有时会把笔记本的配件因为生产用不完,就用到台式机上。

有见过笔记本的CPU用到台式机上吗?

网友:
讨论的真精彩,学习了。有时间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些可以的哦

网友:
神舟的有些台式机的桥、CPU用的就是笔记本上的。

网友:
这个我倒没试过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比如说,南桥

网友:
笔记本上用的桥很多能在台机板上找到。
比如翻新845小板用的DBM南桥945翻新板上的GBM 和NV6100北桥南桥台机上都能找到。遇到这样的板我会拆桥的。

网友:
应该是不能

网友:
基本是不能通用的,要不然笔记本就不会那么贵了。

网友:
目前只知道南桥有DB和DBM可以通用

网友:
皓景科技
我修过一个T40机器,就是用DB南桥代换的,不行。。。。。。。。问过好多人也说DB不能代替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