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不显码

楼主(2010-01-10):
接坏板一块,K8M800-M3,开机风扇转,DEBUG卡显示00,RESET灯常亮,
检测:
CPU供电,低通滤波电感后是0.2V。测各场应管,Q2、Q3不正常,G极电压为0,该脚对地电阻0.2Ω;其它场效应管正常。
拆下G极与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线路中间的电容、电阻后,检测是电源管理芯片LGATE1与地短路。
后面要换ISL6566,但俺没这个芯片,朋友们有没遇到这个故障的?
想问一下,导致此脚与地短路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上CPU和不上CPU测试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现在,接U时,DEBUG卡显00
不接U,显示A2或A3
仍然是LGATE1无控制信号

网友:
这个板你测一下又没有vdl1.2v供电。没有供电就没有v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