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10C 进windows 死机

楼主(2010-01-10):
近日接了一台三星P10C本本,开机进WINDOWS画面时死机,系统重装也一样,但能进PE系统,硬盘内存CPU换过无效,有时进PE时提示:内存不足或加载LOGO时出错,请重启或关机。望高手指点。

网友:
重做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的内存槽很容易出问题! 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看内存底座有没有虚焊,内存兼容不,或是北桥问题。

网友:
到那一部 死机 一般都是南桥  你们怎么都考虑北桥呢?

网友:
主板或者内存CAO虚焊原因

网友:
加焊下南桥,T43的都这样的情况

网友:
俺也是觉的是南桥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