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22W奇怪现象

楼主(2010-01-10):
开机后接入电脑能显示2秒就黑屏了??那为大哥帮帮忙~~

网友:
先查一下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电源 高压电路 灯管都要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没问题

网友:
范围有点大,不好说,一般就是高压,或灯管

网友:
22存的三星液晶电容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大多是高压板,灯管,电容的问题

网友:
直接用通用高压改算了

网友:
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你换下驱动板试验下,今天有人向我买这个驱动板,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他说是经过测试了,是驱动板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22寸的通用板网上有卖的,就不知道过不过关?有用过的哥哥吼一声.

网友:
说到高压板、驱动板有故障,95%的开口就是“换”,我修高压板还是有办法,驱动板就不行了,真惭愧!现在很多屏的按键都是很薄的感应型,也不好换呵。

网友:
自己先用通用的试试先

网友:
一般高压板的线圈高压包坏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看看高压线圈,那是三星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