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下联想410M重启死机问题

楼主(2010-01-10):
手里有台联想410M的机器那真是个老顽固,真是拿他没办法啊,其他的都正常就是重启电脑是死机,不重启没问题,无论是装系统还是在系统当中点重启都是死机,安装版系统也试过了。CPU。内存,硬盘,都换了还是不行,北桥也换过了,BIOS 我拿同样主板的BIOS换上也是一样,另外主板是不开机,但不知道另外那片主板之前会不会也是这样,但我想可能性很小,手里也没有这机器的BIOS所以也没办法试,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下我该怎么下手去
非常感谢
。。。。。。。。

网友:
怎么死法?在哪死?跑码多少的时候死?

网友:
把外设的主控芯片捉个去掉试下,看是不是它们的问题

网友:
重启时在关闭计算机的时候就死了,网卡什么的都是好的,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以前我碰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上显卡

网友: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管不管用:先正常开机后,量各电感的电压,然后再量死机后是不是缺少了哪组电压。这样或许能找到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此类的情况南桥引起的比较大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后来我无意中发现北桥到CPU之前的一根线不知道怎么的断了,接起来就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关机死机的我换过DBM好的案例。。。

网友:
NQ.到北桥一根线断了.还能显示..我倒!!!我要吐了..

网友:
那是你,没见过罢了,我这机器就是,把那跟线接上就OK了,以前只要重起就死机

网友:
可能不是很重要的

网友:
数据线还是什么线啊?是打阻值测出来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见过,是不是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
楼主说的很清楚明白的,有些东西是不能用常理来推断的,这个数据线出现问题很有可能的,这也是个经验,如果处理南桥就绕弯路了,看来维修还是多查 少动!

网友:
北桥到CPU的线,也不知道是什么线,应该是关机的时候用到的信号线吧,不然不可能只有在关机的时才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关机的时候用到的信号线吧  应该是 问题是这根线是如何断的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