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风扇抖动一下就停了,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0-01-10):
最近一次打开显示器马上就按主机开机键,主机亮了一下就灭了,确定是主机电源的问题。现象:最初将绿线黑线短接电源风扇转的很慢,后来干脆不转了,短接风扇只是抖动一下。电源是老式电源,上面除了有PC电源接口还有个CD电源接口(接光驱,不用短接绿线黑线就有电)。CD口电压正常,就是PC口没有电压。本人是菜鸟拆开看了一下,一个三极管接电路板的地方已经烧焦了。

型号是:STPS2045CT,可替换了还是那问题,电容也没有看到鼓起来,保险管也好的,其他都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网上说可能是电源保护电路问题,可我不知道怎么弄,什么整流管啦都不知道在哪?能帮我确定一下问题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STPS2045CT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电流为20安,电压为45V,不能用其他的管子代用,只能用电流和电压大于上述参数的肖特基二极管代用。

网友:
这就是整流二极管啊?!自己换了都不知道,我是从别的电源上拆下来的,这个应该没问题。可换上还是不行啊!

网友:
是不是呵7500B有关呢?

网友:
7500B针脚电压高手指点一下:
将绿线黑线短路的情况:
1:0v        9:2.4v
2:2.4v    10:0v
3:4.8v    11:4.9v
4:0v       12:4.9v
5:1.3v    13:19.8v
6:4.1v    14:2.8v
7:0v       15:0v
8:2.8v    16:0v
没短路绿线黑线电压:
1:0v          9:2.4v
2:2.4 v     10:4.5v
3:0 v        11:4.9v
4:4.1v      12:4.9v
5:1.4v      13:19.8v
6:3.9v      14:2.8v
7:0v         15:0 v
8:2.8v      16:0v

网友:
7500针脚搞错了。自己重新对着pdf查查看。

网友:
是不是和TL494一样呢?可以替换吧?我看了图了,是搞错了,重发一下:
将绿线黑线短路的情况:
1:0v           16:2.4v
2:2.4v        15:0v
3:4.8v        14:4.9v
4:0v           13:4.9v
5:1.3v        12:19.8v
6:4.1v        11:2.8v
7:0v           10:0v
8:2.8v          9:0v
没短路绿线黑线电压:
1:0v             162.4v
2:2.4 v         15:4.5v
3:0 v            14:4.9v
4:4.1v          13:4.9v
5:1.4v          12:19.8v
6:3.9v          11:2.8v
7:0v             10:0 v
8:2.8v           9 :0v

网友:
查一下与15脚相关的电路。15,16脚是另一个误差放大器输入端,16脚是正输入端,15脚是负输入端。从两组电压对比上看,16脚的电压没变化,而15脚电压则变为零V。此种情况下误差放大器的正输入高于负输入,TL494肯定没有脉冲输出。最可疑的地方就是15脚外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脚外电路包括哪一部分呢?能发个图片上来吗?7500本身有没有问题呢?怎么看呢?是不是不插电测一下7500对地阻值来看呢?师傅说TL494没有脉冲输出意思就是不能替换了 ?

网友:
15脚电路需要你自己跑了。如果你能提供该电源的电路图,大家也好讨论讨论。
TL494与7500本来就是一样的,完全相同的。从两组电压的对比,短接PS-ON线后只有15脚电压可疑,这会导致误差放大器关掉7500内PWM的输出脉冲(这里的意思是说,脉冲宽度小到不能再小,就是没有脉冲了)。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应该没坏吧?我换了3040管后测CD输出电压时一个接近6v,一个接近13v。我又换回去了,正常了一个5.3,一个12.6.

网友:
7500对地阻值
1:1.85k      16:3.2k
2:3.16k      15:16.7k
3:W           14:1.7k
4:17.3k     13:1.7k
5:w           12:12.1k
6:15.8k     11:15.9k
7:0            10:0
8:15.9k      9 :0
电源是明基ATX-3000-65PA,这个电源感觉像航嘉给代工的。

网友:
问题是现在没有电路图,所以只能说是15脚外电路有问题导致短接PS-ON与地线时15脚电压变为0V,这也是PC电源无输出的原因所在。但是15脚外面接了些什么元件,有哪些功能就不得而知了。楼上兄弟恐怕得靠自己跑线路来搞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纯粹是一菜,跑路还没学会,电路图也找不到,只有自己瞎摸索了!辛苦了 !

网友:
将绿线黑线短路。8:和11:2.8v 没短路绿线黑线8:和11:2.8v。不对吧?

网友:
TL494脉冲输出是8:和11:短接PS-ON线前后2.8v没有变化。???

网友: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判断494有无脉冲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我亲自测的,不会错的!

网友:
有个电阻阻值为零,色环排列是紫绿银金。请问此电阻正常是多大呢》?

网友:
是不是74欧正负11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