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DELL 4150机器

楼主(2010-01-10):
接修一台DELL 4150机器,故障为主板短路.1.用降压法,在电源口焊两条线引到5A/可调电源上,电流控制在1A.用手触摸主板所有元件,发烫元件就是损坏元件.CPU供电高端管发烫.2.更换CPU供电高端管,短路故障排除.送电测试,故障变为"加电不亮机".3.加电测试CPU无供电,取下CPU测CPU供电取样电阻,对地阻值6欧.说明严重短路! 4.因CPU已取下,考虑到北桥.测北桥芯片上小电容阻值全是6欧. 4.用BGA机在IBM R32机器上取下相同北桥,焊到DELL 4150上. 送电测试机器还是不亮!  CPU供电已正常. 5.安上假负载开机,用示波器测南桥实时晶振波形正常.用频率计在CPU上假负载测CPU工作时钟频率正常[100MHZ].  6.主供电正常,PGOOD是1.5V

更换南桥OK!

网友:
怎么没写为什么怀疑到南桥呢,

网友:
不显示和南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