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4断针脚的另类补救办法

楼主(2010-01-10):
我的CD2.4针脚外围断了两针,本人水平有限,没有坏的CPU,也没有补焊针脚的技术,
我是这样做的,用两条很线漆包线(变压器上拆下的),两头用刀片刮一下,上锡,一头先焊在CPU断针的处,先加点助焊剂,轻轻一点就可以了,另一头接到主板对应的位置。开机正常,使用近1 年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牛!!断针也比较好修复啊,你这样恐怕不耐振动!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原针是镀金的,拿铜丝不可靠。

网友(2010-04-15):
听起来,楼主好像有点吹,建议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