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机器,桌面上随便鼠标运行个什么就黑掉了

楼主(2010-01-10):
一台IBMX23机器,开好机器进桌面放那不动可以一天不黑,但是你打开我的电脑,清空回收站什么的运行下,,,就黑屏了。用的是外接USB和小红冒鼠标全试过,排除接触不良的震动,系统换过,显卡驱动换过,显卡也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CPU是焊在主板上的。到底哪里有问题?有知道的请教下,谢谢。机器桌面放那不去用的情况下一点问题没有,不黑。难道我笔记本就只能看,不可以用(打开什么我的电脑啊,什么点下网站啊,,一用电脑就黑掉。

网友:
倒不如加焊CPU核心供电试试

网友:
按楼上说的加焊CPU供电   不行换CPU试试

网友:
我个人认为 北桥嫌疑很大 期待结果中...........

网友:
北桥旁边的电感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看CPU供电,CPU,内存旁边的电容和元件。或换硬盘试试。

网友:
这问题古怪了,期待找到原因。是不是硬盘有问题了啊,想办法进PE试试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呢,还是不行查CPU 供电部分

网友:
这个我也没遇到过.…有点怪

网友:
进PE系统也会这样吗?试过没有?

网友:
键盘去掉,外接USB鼠标试试,以前碰到过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很难理解。期待楼主能修好公布出来经验

网友:
很少遇到,可以进PE看看,我也想了解是哪里问题,

网友:
楼主看下CPU供电IC是不是ADP3421+ADP3410 是的话就换个,不性再换ADP3410

网友:
楼主,本着先软件后硬的原则,
你先用光盘进PE...在PE里运行一些程序.看看还黑不?如果不黑就换个硬盘...或格式化重做系统...
再不行...就只能如那些老鸟们所说的...拆机,, 上枪...
难道IBM小黑就容易黑?
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网友:
先软后硬!
1、用pe
2、鼠标键盘只用一个
3、换电容

网友:
看楼主的故障。九成九是北桥电容有问题。它与外核是共用的。我修过一个这种故障的A21。3421和3410换了很多都没用。放着不动一天都不掉电。一运行程序或打开什么就掉电。后来用示波器测到北桥电容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黑屏后是什么状态?死机?暗屏?

网友:
笔记本故障真是无奇不有啊  这样的确实没碰到过  但是仔细想想我感觉还是内存的问题比较大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的回帖

网友:
这情形还是很少遇到啊 期待楼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