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21 LOGO死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0-01-10):
接到一台老的联想奔三机器昭阳V21笔记本,开机出现LOGO死机,偶尔能进系统正常运行几小时。关机后又进不了系统。测试硬盘和光驱都是好的,出现LOGO死机时硬盘灯会闪一下。怀疑是南桥虚焊,加焊南桥后还是死机。内存换了还是一样,郁闷中看到CPU座旁边的频率开关用万用表测发现又两个开关在ON位置但阻值又300多,将开关反复开合几次后再测正常了。装上机测试再没出现死机现象,各位仁兄以后修到这种老机器不妨留意一下这种触点开关因为老化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少走些弯路。

网友:
好经验! 之前接过的几台都是这毛病。。。。。。一直都没查出来! 焕然大悟啊!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一下,,以后遇到就知道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其实越老的机器出问题的越少,都是些不起眼的小问题,有可能是时间长了,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