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会引起硬盘故障吗?

楼主(2010-01-10):
最近有两起电脑电源电容爆了,然后换上新电源后,不挂硬盘能正常启动;但是一挂硬盘就不能启动,CPU风扇只是转一下就停了。不知道电源电容爆了,是不是也会连累硬盘呢???忘高手赐教!!!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当然会影响硬盘。比方说:CPU是心脏,电源就是血液,没有血液,心脏也就不会跳动了。

网友:
即使勉强能用,硬盘也会坏得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电源的

网友:
硬盘虽然正常工作时+12V电流一般只有0.5-1A,但启动时往往要3-4A!
电源功率不足,硬盘主电机根本就转不起来。

网友:
绝对是电源的问题。。换个功率大点的就行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硬盘已近 挂了 短路了哦

网友:
因为硬盘挂到正常的机器上不转,所以我认为是挂了,已经送修了。
还有我用的一个SATA转接线,是不是线的问题,短路了。

网友:
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面能不能用,如果硬盘不能用的话,看下硬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是不是穿了,换下就好,另外如果有必须的话,重新对硬盘分下区,应该能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本人遇到多起,都是电源引起的,换一块电源一试便知

网友:
质保之内送修 保外查硬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