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P-A2 REV 7.1主板故障

楼主(2010-01-10):
一块精英 915P-A2 REV 7.1主板 自动上电  正常跑码  不到十秒钟就掉电   在这宝贵的十秒钟时间内  我把供电点都侧过了  基本上都正常   我把四口辅助供电拔掉  电源没复位   却正常转   IO是  W83627THG     请教是不是CPU电路有问题   还是因为有电压或者温度检测功能导致保护而掉电   我会在线等   等大家的见解  感谢!!!!!!!!

网友:
先换IO试试
所有电压都正常的话,就排除了保护性的断电
就要考虑到时开机部分出了故障

网友:
精英主板cpu座经常虚焊,你压一下cpu座和桥。

网友:
这样的I/O也坏的多呀

网友:
你说半天插上风扇看看,有的板就是插上风扇不压紧的话,也是十几秒掉电压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的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