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频、前端总线频率、外频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0-01-10):
CPU主频、前端总线频率、外频是什么含义,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
我自己在网上搜了半天,没看明白,说来也怪,看了张先生搜到的资料,看了一下就明白了。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主频:CPU内核时钟频率,是CPU厂商的唬头,可以不予理会;
外频:即CPU的外部总线频率,也就是前端总线频率;
主频=外频*倍频。
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