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30键盘开机是短接接口那几针?

楼主(2010-01-10):
急求IBM T30键盘开机是短接接口那几针?
MAX1715待机是不是应该有1.8 2.5V 二个电压?现在只有1.8V 没有2.5V max1715 9脚 没有准 电压 4脚有供电10 11脚无供电 7脚无供电 BST有5V电压 求助思路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键盘插座19脚,待机有1.8,无2.5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划一下也行

网友:
一般开机脚都有3.3V或以上的电压

网友:
IBM的机器设计的风格比较固定,不论是2系列3系列和4系列都是19脚开机,6系列接口换小了,还是19脚

网友:
再次感觉各位XD!~问题解决,此机待机是没有2.5V 开机后才能产生 原因是键盘的开机键时间长了氧化造成的不开机!~

网友:
IBM T系列待机必须有的电压,3.3V   5V. 1.8V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