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20加电不显示,求教

楼主(2010-01-10):
昨天接客户一台宏基3620机器,加电不显示,拆机插上诊断卡不跑码,Frame灯不亮,请教高手我该从哪里下手修呢?
不显示

网友:
拆机看一下吧,是不是7300的显卡,ACER还多显卡虚焊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对于不跑代码的机器只有看电流变化了,还是从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条件查起

网友:
是不是和桥有关系呀?

网友:
看有没有待机电压。看开机的几个条件具备吧。不跑马,CPU供电,南桥晶振起振没有,复位没有?

网友:
大大懒虫
待机正常,能开机就是不显示,CPU有供电,晶振起振,复位也有,就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呀

网友:
这个要看南北桥,CPU的BUS 是不是正常的,慢慢量测吧,

网友:
都不会修机器是吧?看你们好像都是刚学的一样。

网友:
CPU BIOS都换了也不行,急,请高手赐教呀

网友:
你自己都没说清楚,插稳压电源 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既然你说能亮,外接了查没?看看屏线等与显示屏有关的接口。。。。

网友:
直接干北桥吧 你自己都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就只好弄桥试下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在信号部分,南北桥,显卡有虚焊,都会表现像你所述的那样。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查下内存和北桥,BIOS 看下开机有没有跳变的信号

网友:
重点查下bios的片选信号,北桥重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