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联想天逸100A 插显卡档02 拔下显卡档42!!

楼主(2010-01-10):
有一台客户的联想天逸100A的笔记本,独显6200的显卡板,开始档检测码档跑一步档02 ,拔下来跑N步档42 。起初怀疑显卡板,换过一个好的,故障依然。曾经遇到台式机这样的故障,于是打了一下显卡与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阻值一样正常。感觉北桥应该没有虚焊。之前遇到过别的笔记本有过这样的故障(加焊南桥后修复),于是想到可能是南桥。于是检测南桥供电,发现有一个开机出1.5V的电感处发热,而且是档02的时候发热,而拔下显卡板正常跑码的时候竟然不热。于是将出改1.5V电压的高低端管4912更换(更换过程中还发现4914与4912通用,但是DATASHEET却是不通用的)。更换后,故障解决,最后跑码49--60亮机!
虽然故障解决,仍有一问题不明:为什么插显卡档机,不插显卡正常跑码这样的故障要怀疑南桥而不是北桥(无边思绪说的)。而且这个开机的1.5V供电也很有可能是南桥与北桥的接口供电。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没有详查。希望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为什么插显卡档机,不插显卡正常跑码这样的故障要怀疑南桥而不是北桥",可能南桥管理数据线之类比较多吧,还衣高手出来说下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又要石沉大海了!希望给为版主和高手们给予指点!

网友:
如果这个1.5v 只给显卡供电,如果显卡不在就不供电,所以1.5的电容也不热了。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