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T20,0271报错解决方法!

楼主(2010-01-10):
IBMT20,开机报0271错误: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检查日期和时间设置)
按F1无法进入BIOS,出现小锁图标。
之前是0251,0271报错,换过COMS电池
现在是0271,请问除了涮密码IC还有其他方法吗?
密码IC型号:24RF08CT,查到8PIN,10PIN为SDA,SCL
是否可以在通电瞬间短接这两个引脚以清除密码??
请路过的高人赐教!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懂,我知道的只有读密码芯片。

网友:
直接进系统把日期和时间设置一下不行吗?

网友:
我这里有个IBM 600的  代码0271     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LZ解决了 记得告诉下过程

网友:
估计要先解密吧  看能不能进系统可以进的话就在系统里把时间改掉好了

网友:
只有知道密码或清除密码才可以进BIOS设置时间和日期,这样才能消除0271,别无它法

网友:
无法进系统的!也就是说客户设置了BIOS密码,但忘记了。
因为之前CMOS电池没电,换过以后要进BIOS里重新设置日期和时间
可 BIOS要密码才能进入! 有哪位知道IBM的BIOS通用密码?
或者是怎么样给密码IC解密?
感谢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要解密码的,用编程器把那个芯片的数据读出来,找到密码,才能用密码进入BIOS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也有密码??如果有,一样要先读出密码,凭密码进入BIOS设置更换时间,如果只是掉设置,那换个电池就可以了,600的机器太老了吧,我还有一块600的主板呢,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有刷bios密码的地方去刷下吧  等着也不是办法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没有编程器啊,早就要求想买一个了。
不然也不用急得团团转····郁闷啊郁闷!

网友:
再请教大家个问题,买个同型号的密码IC,并涮写好资料
然后换到该机器上是否可行?

网友:
你在哪个城市啊,我传个文件给你吧,你拷下来,然后把那个芯片拆下来带到电脑城,叫人帮你刷一下,

网友:
T20不带密码的数据

288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这位大哥,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从别的板上拆机码片过来。。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以上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好人还有很多

网友:
楼上传图纸的大哥,,我顶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