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2600PRO 大花故障

楼主(2010-01-10):
双敏火旋风PCX2628PRO-X 128M 128BIT
如图,不能确定是不是显存都挂了,GPU主供电1.25V,显存供电2.03V。因为没有VGA接口,用DVI线连显示器无信号,但用DVI转VGA头可以显示,大花!!

网友:
应该是GPU和BIOS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不用想了一定是GPU坏了,以前我修过的

网友:
你拆下来重植一下,你加焊的话好快就死了

网友:
你拆下来重植一下,你加焊的话好快就死了
引用 网友A:

海韵之恋 ,你说的“好快就死”,是指加焊后用不了很久,还是这个芯片加焊容易坏?

网友:
意思是不够彻底,好快又会出现故障!

网友:
GPU挂了  ATI2600球面很密  做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重新接珠,做上就好拉.我也修过

网友:
可不好植一定要小心才可以 你先加焊 试试不成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