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特别的长城250s电源修复一例

楼主(2010-01-10):
好久没有修过电源了。最近朋友一台p3老机说“砰”一声后就不能开机了,特意拿给我修。
故障点一下就确定在电源。电源是老电源长城atx250s,98年入手,打开一看,pcb已经发黄,灰尘满布,不过电容还是好好的,没有一个鼓包、爆浆。辅助电源明显有一个大功率电阻爆了,看位置是限流电阻。既然限流电阻烧毁,开关管也必然有问题。C3866已经击穿,拿掉。测一下BE、CE、CB焊盘无短路,觉得ok了。5vsb输出端也无短路。换上4.7欧限流电阻,准备上电试验。

上电前看到有个7805,突然有些想法,是否该详细检测一下?但偷懒的心态马上否定了:开关管击穿更换后顶多不起振,对地无短路,过流保护依然存在吧。一上电,马上“砰”的一声,漏电保护开关跳闸。真是好的不灵丑的灵啊!果然还有东西有问题。重新打开电源,刚换上的限流电阻又烧了,换上的C4020倒是没有短路,拆出来测也是正常。审视一下电路,果然印证了我的“不祥预感”。该电路是使用电容、稳压管的自激振荡电路,过流、过压都是依靠几个二极管、稳压管,可以说是相当的简陋。没有使用长城300p4的光耦+tl431稳压回路,也没有过流检测电阻和锁死基极电压的三极管。因此输出端才使用了7805作稳压用。电路图可以参考论坛上的图,不过这个图我根本没有看,因为错漏太多了,现在只是用来示意。

真正的维修开始了。首先检测稳压管ZD1,6.2v的稳压管,连同旁边的D82 in4148都击穿了。C82是50v4.7uf电容,检测没有问题,但直接更换,免除后患。D80、D83也击穿,都是in4148。全部更换,再换上限流电阻R80。检查其他的电阻都没有烧毁。按理是没有问题了,但这种辅助电源的可靠性差,还是接上灯泡试验稳妥一点。这是我第一次用灯泡,想不到要用在这种电源上。通电后灯泡闪亮一下变成微亮,还有轻微短路?检测5vsb4.9v,ps-on2.6v,正常哦。断电,接个风扇准备试机。再上电,灯泡闪亮一下后灯丝微微发亮,这才正常嘛。再测5vsb 0.3v,ps-on 0v,又烧掉了?在线检测7805输入端,0.7v,起振了。检测7500B供电端,0v。断电,查供7500的整流管D30(in4148),击穿了。马上换上in4148,检查7500的12脚对地无短路。又上电,5vsb4.6v,ps-on 0v。搞什么鬼?再断电检测,刚换上的D30又击穿了,电阻6欧左右。是in4148电流不足?in4148也有200ma啊。换上1A的FR104,正极悬空,测电压有20v,正常,这时候5vsb也有5.2v。改用电流档连接FR104,电流500多ma。这是不正常的,7500+辅助变压器用不了这么多电流,而且原配的in4148毕竟用了十多年。再测7500B的12脚对地无短路。改查推动部分。两个c945的B极对地、对20v阻值明显异常,其中7500的11脚对20v阻值才130欧,8脚超过1k,属于正常。焊下11脚的c945,和偏置电阻,等于把11脚悬空了,再测11脚对20v阻值,还是130欧。故障很明显了,7500B损坏。更换一个全新的tl494,上电测FR104电流,才70多ma,终于恢复正常了。顺手换回一个in4148,反正用FR104也是浪费。
把电源复原,上电,空载正常,上假负载,12v8A通过,可以拖扣肉的机器了。至此修理完毕。至于之前电源损坏的后果就是两个老硬盘、一个光驱挂掉,主板倒是没事。这个案例的特别之处就是7500B的损坏不完全,一开始还是有5vref,再开机就烧掉了。而且7500B只是损坏内置的一个三极管,造成一种假象,浪费了不少时间。对于这种没有光耦稳压的辅助电源,要不就用质量过硬的元件替换,要不就干脆放弃算了。

网友:
前辈分析得好详细,一看便知道内功了得,我现在分析电路还差远了呢,在这请问各位前辈像我这样应该补习哪方面的知识才能做到这样可以判断分析电路呢?!

网友:
大只佬兄果然技术过硬,理论到家,过程分析很到位。
其实像长城航佳之流的名声之所以大也就在于以前的老产品用料较好,所以留传下来的口杯一直很不错,的解很多产品用个五六年都不会坏,关键地方用料不会省。
像这种结构的电源一般维修就是靠静态测量,把几个关键点测一下没什么问题再上电,然后再测一下7500/494的8脚,11脚的推动电压,一致就一般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有条件用示波器测一下,还可以知道这种电源一般工作频率比较低,在30Khz以下。待机我们一般全都用绝缘封装的2SC3866代换,不用装垫片省事。

网友:
估计电源烧坏的根本原因是4.7U小电解性能变差,辅助电源输出电压过高。
从维修过程上看,兄台有些轻敌了。开关管不会无缘无故烧掉的。

网友:
估计电源烧坏的根本原因是4.7U小电解性能变差,辅助电源输出电压过高。
从维修过程上看,兄台有些轻敌了。开关管不会无缘无故烧掉的。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的原因我知道,所以连测量电容都懒了,直接更换。说来说去就败在一个“懒”字上面。
平时长城300p4修得多了,因此对这个低档一点的250s轻敌了。

网友:
大只佬兄果然技术过硬,理论到家,过程分析很到位。
其实像长城航佳之流的名声之所以大也就在于以前的老产品用料较好,所以留传下来的口杯一直很不错,的解很多产品用个五六年都不会坏,关键地方用料不会省。
像这 ...
引用 网友B:

杨工所言极是。这种电源的过流保护是用电感互感的,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用料的电源了,弥足珍贵。电容用了12年都没有鼓起。感觉长城电源用的C3866故障几率比较高,个人认为是耐压不足导致击穿的。我特意去买了几个1100v的5027备用。而现在用的是拆机的900v C4020。原来的C3866就是塑封的。

网友:
我检修TL494芯片的电源盒,首先在芯片的12脚和地加+12V-20V直流稳压电源,测量8、11脚电压是否为1.2V-1.9V,再测量13、14.脚电压是否为+5V,这两种电压正常,芯片基本没有大的问题。加电后不可能烧开关管。

网友:
一般我只修修整流桥,保险丝坏掉这些

网友:
检修TL494芯片的电源。首先看芯片的12脚和地阻值,电压。C82是50v4.7uf电容小了,电压
40v,电压底了,TL494也烧了。我吃过苦头。

网友:
楼主的图片右上角的市电输入部分好像缺少一个滤波电感 是不是厂家给省略掉了 我手里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网友:
这种电源是没有完整的emi电路的,但还是有个交流电容和ntc电阻,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版主功夫深厚 学习了

版主能否Q加个好友啊

网友:
问一下楼主 我这里的这个电源故障和你的一样 但手中没有C3866  有个D2253问您一下能否代换C3866那

网友:
D2253,1500v,6A,60w,用是可以,比较浪费吧

网友:
电源问题我常碰到这样

网友:
我的长城250s有两个电阻已经烧焦 它们分别在L9线圈下面和旁边好像是R70一个另一个就干不清标号了板子黑黑的字迹已经看不到了 楼主可否帮帮我 告诉我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万分感激 上个手机拍的图 效果不好将就一下看吧

网友:
我修电源只修击穿的件,外伤的件

网友:
禀告楼主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 这个电源比较麻烦 故障现象和楼主的差不多 烧坏的元件如下:C3866 D13007 各一只 1N4148 5只  6V2稳压管 1只 TL494 1只  LM7805 1只  烧焦的电阻2只用1K的替换 原电路的5.1欧的限流电阻用10欧的替换 上电后用测试仪检测发现紫色电压只有4.6V 沿电路检查发现7805输入端有一25V100mF的电解电容漏电导致7805输出端的电压为4.6V 更换后正常 PG信号灰色线又不正常了 检查后发现有一和339相连的电解电容一脚脱焊补焊后测试全部正常 假负载测试通过 此电源修复 非常感谢楼主的贴子 给出这么详细的检修思路 顺便问一下这个电源最大功率是多少 为什么没有4P的辅助12V插头

网友:
禀告楼主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 这个电源比较麻烦 故障现象和楼主的差不多 烧坏的元件如下:C3866 D13007 各一只 1N4148 5只  6V2稳压管 1只 TL494 1只  LM7805 1只  烧焦的电阻2只用1K的替换 原电路的5.1欧的限流电阻用 ...
引用 网友C:

p3的电源都没有

网友:
禀告楼主 这个电源已经修好 这个电源比较麻烦 故障现象和楼主的差不多 烧坏的元件如下:C3866 D13007 各一只 1N4148 5只  6V2稳压管 1只 TL494 1只  LM7805 1只  烧焦的电阻2只用1K的替换 原电路的5.1欧的限流电阻用 ...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的最大功率200w左右,带p4的机器12v电流不是很够(8A)。本身就不是为p4设计的,因此没有辅助4p口。但该电源的品牌机专供版本是加强12v的,能捡到便宜货翻新一下卖出去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