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a800跑c1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0-01-10):
直接换实时晶振的谐振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上维修思路啊?
你这就像是一句话经验!

网友:
是啊  把维修经过说一下嘛

网友:
没有检修思路么。像我这种人看了你的帖子就白看了。

网友:
快发经验要不然要引起公愤,一句话也叫经验,lz你太牛了给大家留下玄机。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重要的还是过程
如果有过程可以好好的借鉴一下
但还是感谢你,

网友:
对的,要是这样还不如不发了。毫无疑义

网友:
io焊接不良也会出这个问题。 你这个完全是再戏弄我们

网友:
其中就是我首先把小插头拔掉看还掉不掉,结果不掉电了,后来我就怀疑是rp9248坏了,换了还不行。当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用红表笔去碰32.768的一个脚结果就关机了,我马上就把那个晶振换了,还是不行,后来我就测量那两个偕整电容发现已经开路了。换掉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我有拖过io啊

网友:
一般都会怀疑内存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晶振不良也能导致不断从启 前两天修的故障和你一样的 但不是你那晶振和谐振电容的故障 也是跑C1不断重启 结果是内存供电MOS击穿导致的 更换该管后试机器正常了

网友:
不是我灌水 网的问题 如有重复 请楼主删除 谢谢

网友(2010-02-10):
精英有很多型号的主板,如果不插内存就会出现C1反复重启的毛病!

网友:
有些精英的主板座子虚焊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我见过N块 楼主说实时晶振的谐振电容的可能性几乎为0 我就知道有三处地方能引起楼主说的故障了       只有精英的845板才会这样噢!嘿嘿

网友:
如果能加上线路图纸和维修点位和分析方法就很好了。

网友:
精英板如果多是C1问题的话,建议多检查旁边的供电MOS管是否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