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显示器有信号,不显示。

楼主(2010-01-10):
各位老师:
    我的显示器屏幕受磁,加之屏幕上下收宿成一条线,我将场行管都加焊后,开机显示器有信号,无显示并花屏(出现云彩一样)。不知如何下手,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场电路还没有修好,,,,

网友:
有个130-106(AMT)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断了。不知道影响不影响。

网友:
是不是焊在连起了  要不就是场块坏了

网友:
一开始的维修思路就有问题:上下收缩成一条线,问题就是出在场电路上,你却加焊行管,之后出现像云彩一样,叫做彩虹光栅,也是场电路不正常引起的。
先查看场场有没有虚焊,没有就查供电是否正常,接下去就是更换场块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相似的问题。一切都好像是正常的、电压正常。开机有高压声、起振了的、、就是不亮。我也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场IC吧  如果是4866 就很容易补焊一下就坏了的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老师和各位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