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硬盘认不到!

楼主(2010-01-10):
一块主板 sata2代硬盘有时认到有时认不到,硬盘是好的,带一个ide光驱(每次都可以认到).是主板问题,内存电源全换过了,认到硬盘启动正常,重启也没问题。
会是bios软件问题吗?

网友:
把光驱去了只上个硬盘

网友:
sata 的接口经常松动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换硬盘线、查接口有没有虚焊

网友:
都试过了,光驱拿下来也是有时找的到有时找不到,stat4个接口和线都换过了,硬盘在其他机子上试过没问题,把那个机的硬盘拿过来放这个主板上还是一样,时有时无

网友:
在硬盘上加个跳线试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把硬盘强制设置成一代的是不是稳定,如果稳定的话说明主板对2代盘的支持有问题。

网友:
看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