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0-01-10):
我今天接一D610二修机,显卡和北桥被人焊过,MAX1845几个供电角对地短路,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MAX1845的供电脚短应该和北 桥没什么关系。看看1845的后级负载短不短。如果不短的话北桥应该没问题,如果短的话就真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测一下北桥表面上的电容看短不短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显卡都做过,我感觉好想是北桥坏了,但是,是二修板很多地方都动过,朋友,有没有知道D610通病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