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P4B266-C跑A8

楼主(2010-01-10):
华硕板.P4B266-C跑A8 1长报警是那坏了,内存换过保好

内存供电8脚4500坏了,换后能开机自检正常,但测供电电压为,3.1V 会不会冒烟啊  ?????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把内存拔下来清洁一下看看过不过。如果还是不过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主要测内存电压,SD的内存供电机制有点差异,还有就是前置插针附近的华硕芯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还有坏的元件,要不然不会跑到3。1的,你查一下面性内存电压控制芯片

网友:
呵没错 看下内存槽啊。。。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两个三极管也换了 电压应该就正常了 因为 4500八角 和内存供电三极管是相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告诉我是那两个??找了半天没找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