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0型笔记本开机电路

楼主(2010-01-10):
 IBM X-240型笔记本开机电路:
(一)、开机电路工作原理:
插上适配器后,来自保护隔离电路的16V电压从A端进入,一路经PR56的104(100K)电阻送到场效应管PQ12和PQ15的G极(栅极),一路向下送到受控线性稳压块PV6的输入端,PV6的控制脚是ON脚,只要这一脚有高电平,PV6就会导通(16V电压这时经电阻104,224和二极管给ON脚一个高电平,大约16V)这时PV6导通,从OUT脚输出5V电压给场效应管PQ15的S极。PQ15是N沟道场效应管,由于该管的G脚已经有16V高电平,所以PQ15管S极的5V可以通过该管从D极输出送到PC87570的161、93、23脚,作为待机用。另外,保护隔离电路来的16V又有一路经B端输入,经过一个5.2V的稳压二极管后,大约有10V电压通过,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又经过一个二极管,形成一个3.4V左右的电压送到87570的64脚,作为待机作,另一路这个3.4V又送到场管PQ10的S极。 当加电,不按开机键时场效应管PQ10的D极有5V电压,这是一个P沟道场管,它的G极由一个电阻接到5V上,将这个管子截止,当按下开机键时将PQ10的栅极G对地短路,该管导通,5V从D极流向S极送到8757的64#,该IC工作,从103脚送出高电平信号给系统供电芯片1631的7#和28#,控制1631启动工作输出3.3V和5V的主供电,5VCPU主供电送给场管PQ12的D极。1631 的11#的5V电源好信号送到C端,通过222电阻送到场效应管PQ11的G极,PQ11导通,将PQ12和PQ15的G极电压拉低为OV,PQ15是N沟道,G极为低电平时该管截止,切断PV6来的5V。PQ12是P沟道G极拉低后将导通,D极的5V流向S极供给后面的电路。

网友:
什么时候的机器?好像还没见过呢?是很老啊还是很新的机器?第一次听说

网友:
什么时候的机器?好像还没见过呢?是很老啊还是很新的机器?第一次听说。如果配上电路图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
讲的够细了!!!

网友:
没听过这个机型,不过这个电路在优酷上面有,是T40的吧,讲解比较详细,R60的好像也类似,连元件的标号都接近,可以对比维修。

网友:
云里雾里的,有电路图才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