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6728 的维修

楼主(2010-01-10):
主板:MS-6728   V2.0   红色大板
故障现象:装系统断电,死机
维修步骤:拆下主板发现很脏,就用超声波洗了板,用恒温箱烤干后待冷却后居然开不起电了。后发现是南桥晶振坏了,换后能亮机。于是准备开始装系统,当我在BIOS里设置时间日期时,键盘突然不能动了,死机了。我用手去摸各个芯片,当摸到给CPU供电的MOS管时,手不由自主的缩回来了,好烫啊!(此主板一共有3相供电)  断电,仔细观察发现有两个下管都被高温烤变色了。用万用表测二极体值居然还正常,但我还是找了两个换上。再开机,过一会去摸换的其中一个很烫另一个却不怎么烫,把对应烫的那个的上管也换掉还是一样。本来到这一步就该换所有的MSO管的,但是我却没这么做,惭愧!我直接去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和两个辅助芯片,换后现象是换了下管的那两相MOS管都开始发烫,而另外那相却从未发烫,感觉是没什么温度。用示波器测不发烫的那相跟发烫的两相的波形不一样(我还以为是发烫的波形不对呢),用示波器测不发烫那相的上管12V电压时,不是有啪啪的声音发出,而且电压也不到12V,好像只有9V左右,断电测与12V插针并未完全通。怀疑是虚焊,用小平口一坳,果然MOS管就与主板分开了。当我看到焊盘时我才明白,这些MOS管长时在高温下工作,D极的焊盘以严重氧化,导致此板一会是一相供电,一会是两相供电,管子承受不了而发烫。后取下没换过的那几个MOS管(有2个连锡都上不上,可见氧化的严重程度),找几个换上以不烫。然后装系统跑3D都OK,自此主板修复。

网友:
因为那一相的PWM电路工作不正常,所以导致给CPU输出的电压不符合要求,而CPU对地工作电压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才导致的相应的故障。

网友:
老大在帮忙看看这块主板吧!到现在还没修好呢!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extra=

网友:
这板子还容易座子空焊,CPU供电有一相工作不正常还能引起跑D3掉电,以前有修到过一片,上了示波器打波形才发现的。

网友:
那我在说说,此版跑南桥极易坏,诊断卡跑DD。网卡上方的103电阻容易在插显卡时被认为磕掉而跑78.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大哥发的PDF,我就借花现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