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200不上电的维修

楼主(2010-01-10):
接客户天逸200机器,插电源有待机不加电。拆机测EC97551晶振起振,测BIOS波形不正常,先换EC后BIOS波形正常了,但按电源开关还是不触发,EC的2脚上高电平可以拉低,168脚不出POWBIN,难道EC坏的?刷BIOS试下,上电信号跑起来了。这种BIOS参与开机的不要被BIOS波形迷惑。
刷BIOS

网友:
楼主能说说如何判断BIOS上的波形好坏吗

网友:
看样子楼主有好多图纸
我好多EC不知道那脚发出POWRBIN

网友:
待机下BIOS哪个引脚有波形?

网友:
只看BIOS的波形没用的,还是怀疑就刷了试

网友:
参与触发的BIOS打波形没用

网友:
怎么没图啊

网友:
我没示波器。还有什么办法判断bios好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