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磐正AF520I 问题

楼主(2010-01-10):
近日一客户网吧,去年购买的一批(20块)磐正AF520I 主板,大约七八台每天早上开机一启动几十秒后自动断电,再开同样是几十秒后断电,要反反复复多次启动才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只要能正常启动进系统后一切正常,等第二天开机故障同样,我试过换电源 内存 显卡 硬盘等故障依就,确定百分百是主板故障。怀疑和天气冷有关,因为前段时间天气不冷时能正常工作,最近气温底时,网吧内的AOC919VWG显示器也是同样要反复开机多时才能正常使用,网吧室内气温5-10度左右。盼高手指点一二,具体是哪个元器件故障。

网友:
主板是和天气有关了,我以前有遇到过啊,显示器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给图像处理芯片的供电电空漏电吧,你试一下

网友:
主板先刷BIOS,显示器要检查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遇到七彩虹的是电容问题,天冷开不开机,还没遇到磐正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不大,AOC售后安排人来处理了。换了个小东西就好了。刷过该主板的最新BIOS 是08年9月18日的,之后官方就再也没有新的BIOS了。故障还是一样。CPU旁边的电容是固态的,应该不是固态电容原因引起的,那网吧同时用的精英主板也是固态电容,主板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