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0-01-10):
各位高手谁能告诉我下I/O的哪个脚是复位的 还有供电等等 还有是不是每款I/O的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会员0元2022-12-6 02:58

网友:
发这样的帖子一点用也没有,有时间去新手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IO当然脚位每个都不同了。要想知道IO定义,需要下载PDF

网友:
每个主板I/o的型号都不同,I/O是一个很大的芯片,每个主板都可以很容易看得到I/O的型号。知道型号以后,就在谷哥里输入:I/O型号 filetype:pdf,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绝大部分都有。里面讲得很详细,只要你英文足够好(没办法,谁叫中国没有这个技术呢)。

网友:
83627的IO在30脚  83697的在28脚  8702 8712 在37脚  8705的在45脚  其他的自己查图纸

网友:
网上搜索个“集成电路速查软件”一般的IC都能找到PDF,自己看去吧

网友:
PDF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