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主板进不了系统-已修复

楼主(2010-01-10):
客户拿来一主机 说在家做不上系统  开机测试 能点亮 摘下硬盘 测试没有问题 看 主板  和显卡上电容也没有爆的 电源也打开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于是摘下主板详细检查 主板型号为ASUS P4M266 测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有点低2.3V 查通内存供电三极管9915 更换后还是低 又查通往一个4500八角上 更换之 测内存供电 正常2.5V 装机箱上测试  先GHOST 上系统 准备进系统解压时 到XP 滚动条那走一圈  不动了  怪了  重新分区硬盘  更换显卡 内存  CPU 电源 还是到XP滚动条那走一下不动了  又摘下主板  用灯具测CPU座也没有问题 灯全灯  打开座一看  里面的针座有点问题  都变形了  针有的都歪了  怀疑CPU座有问题 最后和客户协商加钱后 更换了一个478BGA座子 装机测试后  到XP滚动条那顺利通过  系统解压完 主板OK   修复

网友(2010-03-12):
思考问题很周到

网友:
楼主,好厉害呀,想的那么周到,很好

网友:
今天也碰到类似的问题,GHOST时,装驱动时黑屏,有一下划线在闪,试过多个系统都这样,让客户送去保修,不知是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