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7klr开机灯亮几秒关闭

楼主(2010-01-10):
该机按开关键后,指示灯亮几秒后随即灭了,开机几秒内测整流后的二次电压为54V,正常,但指示灯灭后,电压慢慢后回到0V。是哪里保护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后面的负载。再开机看下,如果正常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好像这个机爱坏高压包。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后面的负载?要不要接假负载?不接会出事吗?

网友:
不用接假负载,通电后看电压还有没有变化?

网友:
有必要的话还是要代假负载?看看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高压包没坏,有时开机几个小时也没事,有时几分钟就自动关掉了,特别是当主机发出待机信号后,显示器休眠后当再换醒主机时,该显示器不能自动从休眠中恢复过来,需要关机后再开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