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没声音

楼主(2010-01-10):
我的电脑主板昂达865GM声道刚有一边响有一边不响,请个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换 好的 耳机试过没有 检查 一下 声卡输出到 插座 间的线路

网友:
注意一下声音跳线

网友:
楼主先检查一下硬件,然后再调一下声卡驱动的设置!
检查一下耳机!再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这样应该很快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声卡驱动装对了吗

网友:
用4楼的办法。修好了不要忘记上来孔一声。

网友:
应该看以下几点:
1,软件设置方面,调声音好运里是不是拖到一边去了。
2,看主板跳线。
3,接口是不是接触不良,可试着活动一下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