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636-AC1液晶故障

楼主(2010-01-10):
一台IBM 6636-AC1的15寸液晶,图像显示呈整屏竖向拉伸,看不清图像,不接信号线时提示无信号输入的提示框也整个竖向拉伸,看不清字样,已确定是屏的故障(屏型号: HSD150MX15,20针),有那位修过该故障的提示一下,是否屏上的主控IC故障!

网友:
这种现象跟主控板上的视频处理芯片和液晶屏上的显示控制器芯片有直接关系,假如你已经确认是屏的故障,那也只好换屏芯片了。

网友:
屏上的主控IC
HannStar 030
1029-5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