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怎么知道电阻的功率?

楼主(2010-01-10):
如题
图纸怎么知道电阻的功率?

网友:
无论是直插式电阻,还是贴片式电阻,对电阻的功率都有规定,其外形体积有功率都有对应关系,可查对应数据表得知,不过维修时没必要了解的那么准确,应该把握一点:电阻的体积越大,功率越大;所换电阻的体积应大于或等于原装电阻。

网友:
楼上正解,当你熟手了,凭你的经验一看就就知道是多少瓦的了,而且你可以根据电阻所处的电路作用选择功率大小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次电源开关脚S极引脚对地的电阻是0.15欧,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少W的?

网友:
二次电源开头管S极对地电阻0.5-2W,具体你按体积确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