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键盘接口排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0):
今日接修IBM R31笔记本,检修过程如下:
    故障现象:不开机
    检修过程:用外接直流电源供电,监测开机电流,待机下电流为0.03A,按下开机键,电流无变化。
             分析待机电流,可知待机电路基本正常,应该是开机电路有故障。应该测量开机按键两端电压,判断待机电路的正常情况,由于该机的开机键
              位于键盘上,不好测量,只好测量键盘的排线与主板连接插座上的焊点,电压正常,但是按下开机键,电压无反应,仔细检查发现排线有断裂
             情况,仔细检查确认为边沿处的开机对应的连线断了一根。
    排除饭方法:将原来的开机薄膜去掉,上面放置一个MP3的小贴片开关,引出两根线焊到排线插座的对应焊点,故障排除。
    总    结:该机型年限较长,而且排线插座与固定螺丝之间缝隙较小,排线易打死弯,导致排线易在弯处出现硬折伤现象。

网友(2012-10-18):
这运气可真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