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品牌笔记本开机方式?

楼主(2010-01-10):
我在网上搜到。。DELL采用SMSC+南桥 东芝联想 PC8759 87570+南桥 NEC ACER 南桥+
门电路
+1632 想问一下其它的的些呢?比如说IBM 还有现在一些主流的
笔记本
。。如双核笔记本开机方式有没有变?
笔记本

网友:
IBM大概是开机方式最复杂的,有TB、EC、PMH、南桥等芯片参与。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这样做意义不大。戴尔也好联想也罢,它们的开机电路都有很多种而不是某一种固定模式。总体来说一是开机芯片加南桥型,另一种是门电路加南桥型,其它的也有,不过很个别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图有真相 看下图就知道了 很简单

网友:
每个厂家总有自己的特点吧,那位老大能说个规律吗?

网友:
IBM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了,不能这样来总结,几乎所有机型都有差异的

网友:
很多机子都不一样,但大概原理还是接近的,有图纸就好整

网友:
应该大同小异吧

网友:
IBM的机器开机的就多了。。1631.PMH4.H8.TB.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