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X81S能开机进系统不能关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0-01-10):
这个X81S还在保修,但是维修站判断进过水,换主板太贵,送修的。故障现象是能开机进系统,在系统里可以关机,但是关了系统之后电源指示灯还亮着,并且笔记本经常蓝屏死机。于是我们拆机检测,发现确实有水,TPS51120 进水发霉,声卡芯片旁也有进水痕迹,于是先清理这些发霉的东西吧,清洗完之后上电开机还是正常,关机后电流停在0.35左右,测CPU有供电,3.3 V 5V 1.8V 0.9V 1.2V 1.5V等全有,CPU不发烫了,也就是关机后除了CPU不工作,其他的供电全都在,而拔掉电源重插有正常。怪了,感觉有点无从下手了,于是想了一下,感觉这个应是笔记本待机不应该有的信号没有被关闭掉,比如1.05v0.9V的电源芯片,型号忘记了,它的开关控制信号在关机之后还有3.3V,查图纸,我们查的是A8S的图(本论坛下的),顺着这个信号一直摸下去,就到了IT8511E上去了,中间是一个R9105吧,于是我们拔电重开,反复测试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结果发现能关机了,我还没有换任何IC,又正常了,难道是什么电容有问题?于是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下旁边有一些残留的腐蚀物(很少我们清洗时都没有看见,放大镜才看到的),也清洗了。然后,反复测试都能关机开机正常,没有办法装起测试吧,结果测试了一天还是正常,哎,郁闷,这个电脑啥问题还没有找到,它就莫名其妙的好了,现在都没有想明白,难道是IT8511E虚焊,测试时把它虚焊的地方弄好了?难道是R9105旁边的腐蚀物,因为我们检测时万用表拨动了它?想不明白了,再测试下吧,修好就不错。管它的,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呵呵呵

网友:
郁闷的问题,,,,呵呵这个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
修笔记本时间长了,谁没有捡过这种“死耗子”

网友:
很正常,很多机子都是莫名其妙的就好了,很让人纳闷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危险~怕再回来~

网友:
可能是将腐蚀氧化的地方清洗了,接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