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现在的主板BIOS没有CS 片选信号,有的啊

楼主(2010-01-10):
看很多人说现在的BIOS没有CS了,我今天刚好修一台ACER的上网本,查了下bios芯片的PDF,有片选啊,可以看我的附件文档,。。

1.我也查了老式的BIOS,确实没有了,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新的BIOS有了?

2.有片选信号可以判断说 CPU NB SB 没有问题,没有CS的BIOS 要怎么判断了?

3.我这个ACER zg5  上网本也有CS 是不是有CS 的跳变就可以判断 CPU NB SB 都是好的?(我查 了 cpu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 的)
要是不能重CS来判断,有什么办法简单直观判断CPU NB SB 是好的吗?

网友:
我测量了这个acer的本本,CS跳变是这样的: 高---低---高----低---高---------------------

网友:
有没有片选信号,得看FWH芯片与MCH通信方式是哪一种,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这个测量的 CS 跳变了,可以判断出是 cpu nb sb 没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而没有片选信号,说明前端总线、HUB-LINK总线或DMI总线出问题了。你这个CS是片选吗?我持怀疑态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为什么不下载我的附件,可以看看,

网友:
我怕扣分,所以刚才没下。看了一下,确实是片选。如果此信号有跳变,那说明南北桥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后碰到这样的 8脚 BIOS 如果测量CS有跳变 都可以判断是 南北桥好的?

网友:
我认为是的,具体要看芯片类型,而不是有几脚。

网友:
不能判断 CS跟南北桥好不好没有绝对关系。

网友:
没有什么简单直观的方法判断南北桥好坏,能确定到是桥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cs#片选是一个判断故障的一个条件。并且是很重要的条件,我是对这个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

网友:
片选信号是判断不住确的,因为nb sb cpu的工作电压 或者是不正常,也会没有片选信号的。

网友:
不过cs信号是判断cpu和BIOS连没连接上的一个好办法

网友:
片选信号很少有人能捕捉得到。

网友:
也就是即使有CS信号也不能肯定SB.NB和CPU都已经具备了工作条件了

网友:
这东西更新太快了,快要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片选只能证明CPU选中BOSS了

网友:
不能绝对的。

网友:
CS里面应该含有CPU对BIOS访问的信息,问题是时间太快太短测不到。

网友:
如果用478 看跑马还是可以的  别的话没必要去看他

网友:
以后的BIOS都是SOP8的,片选用哪个脚?

网友:
就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值吧,有了CS也并不代表CPU.NB.SB都正常,

网友:
是的 cs 片选 只能说明cpu 选中bios  了而检查oe 则是判断bios 工作没 也就是判断bios 与南桥有 没有数据传输

网友:
又多了更多的疑问,和楼主一样。厂家设计的时候应该告诉我们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