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机之后自动重启开机

楼主(2010-01-10):
一张工包845主板,现在故障是正常使用中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是在点击关机的时候,可以出现平时正常关机的画面,但是一会儿又是紧接着自动重启开机。必须短接开关针时才可以强制关机,I/O已经更换过的,请问各位大师这样的故障应该从何查起呢,谢谢。

网友:
换电源看看,不行就是ACPI出了问题,刷个BIOS,或是看看BIOS设置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确认电源是没有问题的,BIOS没有刷过。

网友:
每次点关机后都会出现正常关机的画面,可是风扇一直转,从未停过,然后又是自动开机。BIOS没有刷过,只是恢复BIOS中的出厂设置和最佳设置,我选择为恢复最佳设置,其他的都没有去设置。

网友:
电源管理的问题,不关主板事

网友:
这种现象我修到过,BIOS里面有一想要设置一下,POWERSUPPPLY,设成关闭

网友:
能通过短接开关针关机的主板,应该都是软件问题,重点放在BIOS中有一项设置。此板BIOS中有一项by...记不清了,改一下.

网友:
一、BIOS设置里Restore On AC/PowerLoss”(不同BIOS此项名称可能稍有差别。此项决定如果开机时发生断电,恢复供电后系统如何反应),设定值有Power Off、Power On或Last State 三种,选择Power Off,接通交流电源后保持关机状态;选择Power On,来电后开机;LastState 将机器恢复到断电前的状态。建议设成Power Off。另外,可以试着将Modem、网络唤醒功能(Modem Ring On、Wake On LAN)关闭,将键盘、鼠标开关机功能也关闭。
二、主板上有短路导致接通电源就开机
看楼主的说明,第一种肯能行比较大。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bios问题,我碰到过 是没装电池的事情。看看 你的电池是不是没有电了

网友:
谢谢大家,刚刷过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同意8楼的意见,说得非常详细,LZ去试了没有?
LZ重装系统没有啊?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硬件起冲突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0-03-07):
没解决,当料板。

网友:
基本上装系统都能解决~!

网友:
是coms电池问题…我也有一块是这样的…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请问楼主都逐一查过了吗?我认为好像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仔细查过开机电路了吗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后来把网卡芯片吹下就好了(网卡芯片还能用).

网友:
还IO试试 吧

网友:
建议把网线拔下来关机试试,如果是就可能是网络唤醒功能惹的祸。或者其他可以开机的设备引起。在BIOS中关掉,在系统中还要进行一下设置。

网友:
是BIOS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主板的问题嘛,和系统没什么关系了,自动重起,应该要注意下你的电源,我以前坏了一个电源,就是引起自动开机。还有就好似BIOS的可能性我觉得很大,如果是有座子的就把座子拆了直接焊上去

网友:
那板已被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