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要元器件的阻值和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1-10):
笔记本主要元器件的阻值和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难了吧,无极到了极点了。几百个上千个元件,你问的哪一个,几百种几千种芯片,你问的哪个?主要的?不是主要的就不会在主板上出现。

网友:
这是一个水帖  鉴定完毕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别的意思,确实想知道,主要元器件的阻值和电压。,比如桥,内存,显卡等。。。

网友:
这个问题有深度,需好好思考

网友:
主板不一样,阻值也不一样,毕竟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你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元件上都有标示的,,这些还是多买点书看看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