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哪种诊断卡好用,大概怎么实用

楼主(2010-01-10):
笔记本
哪种诊断卡好用,大概怎么实用,数值显示作用??
笔记本

网友:
台湾MINI 卡,两位的.走代码挺准的.

网友:
还有IBM R6T6的测试卡

网友:
不要太依赖诊断卡哦~该自己查的还得查

网友:
一般的检测卡就行了,主要靠自己

网友:
是的,不要太依赖诊断卡,有时也不对.

网友:
有卡会跑码就最好了。像那种PCI-E的那种大多板上都不跑码。我只修过一台联想410的机器直接上是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