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3000M用电池正常电源掉电

楼主(2010-01-10):
BenQ3000M用电池正常电源掉电

请大家给点方法

网友:
你没人
自己坐一下

谢谢高好很来指点一下

网友:
这类故障 论坛里有人说过的 你看看这两个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860-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618-1-12.html
我也看了的觉得 应该是 电源供电 出了问题 也许是 电源有问题 还有就是 笔记本的 电源调节部分 调出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查主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查查滤波电容吧

网友:
谢谢庞大家的支持
滤波电容全都换过